梅捷ys-1900板载四核主板 问题

楼主(2016-05-21):
梅捷ys-1900板载四核主板   谁有图纸呀           问题进bios 键盘可以用  u盘可以认到      进系统鼠键都不能用 u盘也不行   ps?2可以      官方驱动打上也不行   用安装盘装 也不行   进pe也认不到u盘    刷bios也不行    此板和铭瑄bt1900主板一样    谁遇到过

网友:
usb打值 不行换桥

网友:
图纸应该是没有的,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io已换 故障依旧

网友:
USB对地打下组织  还有紧系统后看下USB电压多少
如果对地 直接换桥把

网友A:
你查找下  是不是被限流了 导致的!因为好多机器 特别是杂牌主板  USB 经常检测不到U盘 鼠标 键盘的!还有USB 的电压是不是到5V了!

网友:
打阻值,换桥

网友:
桥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找下  是不是被限流了 导致的!因为好多机器 特别是杂牌主板  USB 经常检测不到U盘 鼠标 键盘的!还有U ...

5v供电都有  无异常   io也换了 一样    就差cpu没动了

网友:
这个板没桥的  只要io和cpu

网友B:
以前有大神修过是LAD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大神修过是LAD的问题

能不能说详细点  兄弟

网友:
梅捷图纸别想了

网友:
USB对地打下组织  还有紧系统后看下USB电压多少
如果对地 直接换桥把  不聊发过来我给你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详细点  兄弟

就是IO到桥之前的LAD信号对地是否正常,LAD0—LA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