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55M BIOS密码忘记

楼主(2016-05-21):
求高手们支招,电池放电没用啊- -

网友:
时间放长一些,不行就需要硬刷了

网友:
主板还没碰到放电不能解密的

网友:
就是 主板还不好办吗

网友(2016-07-22):
好多客户都自己设置了

网友:
论坛下载一个没有密码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刷个无码BIOS试试

网友A(2017-03-03):
密码在BIOS不是在COMI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在BIOS不是在COMI里。

是在bios程序里面的,有的老台式机,放电bios密码就没有了

网友B:
跳线短接一下  就行了啊  怎么会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短接一下  就行了啊  怎么会没用呢

有些主板是需要刷新BIOS才可以清楚密码的

网友C:
BIOS密码放电可以解决的,你说的放电没用可能时间太短,电容存的电还没放完,或者放电跳线没对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密码放电可以解决的,你说的放电没用可能时间太短,电容存的电还没放完,或者放电跳线没对对吧。

有些主板是需要刷新BIOS才可以清楚密码的

网友:
直接硬刷吧

网友D:
这个又没有单独得密码芯片。。放电不行。就刷。。我觉得还是放电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没有单独得密码芯片。。放电不行。就刷。。我觉得还是放电快。。

放电是快但是现在的新板子放电不管用了,大多数需要刷写bios

网友:
亲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