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102FDG

楼主(2016-05-21):
PA102FDG的 G D S多少算正常呀。技嘉主板上测G12V D1.8V S12V,感觉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能把型号发上来,管子的图片位置发上来?这样问神仙也没办法帮你

网友:
R636 0/8/X这个电阻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就是不正常,应该是G D S 都是12V的,D通过一个电阻上拉12的,不知道谁把这个上拉电阻给扣下来了,CPU风扇得不到供电,他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