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暗屏

楼主(2016-05-21):
上个月来的时候用适配器就暗屏。换屏就好了,因为客户在没再用他的屏测试。。。换了用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还是原来的现像,换了屏一样能好,上次换的屏放在其它机器上也不正常,有时候就正常有时候就暗屏。

但是用电池就一切正常,暗屏的时候量屏上的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暗屏。现在好纠结,换了屏还担心会坏。。哪个遇到过了给说下,谢谢

网友A:
470 螺丝柱那喜欢坏 导致屏跟屏线出问题 建议换了 处理下C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0 螺丝柱那喜欢坏 导致屏跟屏线出问题 建议换了 处理下C壳

但是用电池就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用电池就一切正常,

插充电器就暗屏? 你插上充电器 暗之后 亮度调节 看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碰到过苹果的就是插充电暗屏  插上调节下亮度就好了

网友:
屏暗都搞不定???

网友:
检查下dc线,这机器dc线有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C:
正常来说 屏的 EN pwm 供电等正常  背光会开启的  暗屏的时候重点监测这个条件

网友D:
暗屏Y470 不是屏的电容通病吗,量下电池和外电的背光的三个条件哪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Y470 不是屏的电容通病吗,量下电池和外电的背光的三个条件哪个不一样

屏上的哪个电容呀。。现在加焊了升压芯片。。好像没什么问题,正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说 屏的 EN pwm 供电等正常  背光会开启的  暗屏的时候重点监测这个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216-1-1.html
加焊了升压芯片现在好像差不多好了 ,,还在测试。。。期待不要在返修了吧

网友E:
可能你只测了开启信号,你应该测测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你只测了开启信号,你应该测测调节信号

都正常的。。换屏就好了。。应该就是升压的芯片空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充电器就暗屏? 你插上充电器 暗之后 亮度调节 看是不是就好了

特别暗的那种。。。LED都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暗的那种。。。LED都没工作

插上充电器 量接口 背光开启看是不是没出来

网友:
高手云集啊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查一下屏的 en  亮度调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