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1):
测试是总线芯片的apw7120坏,无1.2v的桥供电测试启动脚的1脚5v/12v,5脚供电脚5v/12v正常,换掉apw7120,电压就出来了1.2v桥供电
华硕

网友:
这是图片...........

网友A:
修好了。还是救助?
yuchao454875
修好了换芯片好的,楼主发在2楼。刚才可能没编辑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还是救助?
修好了换芯片好的,楼主发在2楼。刚才可能没编辑好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个芯片在主板里面是坏得最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