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K770T NB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05-21):
测试amd的内存不供电,但测试rt8105157脚,1.5脚有电压,7脚没电压的,结果是两个三极管坏了04t的三极管坏,换掉ok

网友A:
一不注意还以为是157脚了,原来是1 、5   、  7脚。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不注意还以为是157脚了,原来是1 、5   、  7脚。

就是,刚开始还真看错了。

网友:
这两个是管内存供电开关的吧?

网友B:
04T是什么三极管啊,怎么说太简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T是什么三极管啊,怎么说太简单了吧

应该是控制内存的开启信号。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楼主好歹把芯片脚位图和  主板原理图一起发下  然后给我们这些新手分析下··

网友:
磐正快绝种咯。

网友:
157 以后要隔开  1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