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M26GT4-LF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6-05-21):
测试电压内存CPU服位都正常,刷Biosok。写数据时候校验失败,那就换了个25x80存储器,重写校验ok。上电跑码。
i-language:EN-US;mso-fare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1.56v,总线电压3.3v,AD值对地正常,在官网下载个Bios刷如ok

网友:
Bios芯片坏了。

网友:
之前不是刷过BIOS了吗,它不是能正常读写吗

网友:
台机板还真没遇到几块刷BIOS好的,运气好

网友:
B  I  0 S  听说是通病  对于H61的

网友:
好多H61一触发就掉电,刷bios能好很多。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