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15 3559 BIOS

楼主(2016-05-21):
Inspiron 15 3559 BIOS  14236-1 REV:AOO  I5 A卡

DELL 15.rar

网友:
你这是3559的吗。南桥的还是EC

网友A:
刷了无显示。机器原来的可以

网友(2019-06-19):
两个bios芯片不是在一起的吗
分不清楚哪个是ec芯片。哪个是南桥。大神指点我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刷了无显示。机器原来的可以

我的也是,刷后点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