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索尼SVF15AA1QW不显示一例

楼主(2016-05-21):
      此次主角索尼SVF15AA1QW,板号:DAOGD6MB8E0,故障为不显示。
      昨天一同行拿了个看着高大上的索尼过来,说是换屏,结果辛辛苦苦拆完去拿了(而且还说是想换IPS的广角),换上结果不显!!!(因为他拿过来机器就已经拆开了,当时并没想太多)遇到这种情况同行说不知道,(遇到不讲理的多半会赖上你,别提多纠结了)好歹同行也是熟人,跟客户又从新讲下子,机器留下再查。(而后发现主板BIOS有明显动过的痕迹,而且焊工好差经,那么应该就是上家有修过没修好了)      经查发现电PL1、PL2无电压(即CPU供电),二话不说,先查其开启信号ALL_SYS_PWRGD,此信号2.5V!    查其来源与诸多供电芯片PG相连,由+3V上拉,断开电阻KR2后发现+3V亦仅有2.5V,也就是说排除了被拉低的可能,即+3V本身有问题,查其来源为PQ8,开启信号为MAIND,此信号开启了诸多二级电压,测得MAIND该信号电压为5V!这明显不正常,   MAIND来源于PQ23,输入端为PR106由15V上拉, (以前遇到过许多此1M电阻坏的)飞起该电阻量其阻值,没有问题,上电发现一端是有15V的,而另一端居然有5V!?很明显这不应该啊! 这5V是哪儿来的呢?追查MAIND去的地方发现了可疑的地方:AQ1是受其控制使+5V转+5V_WAKE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AQ1的G/D级导通了,于是乎直接换掉,遂再次上电再测MAIND信号,15V,果断接屏测试,亮机OK ,至此维修结束。
     亮机BIOS奉上!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千万记得打赏加分哦!!

亮机备份

网友:
自己先来个沙发!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A:
又是广达的15V控制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广达的15V控制被拉低

是啊    而且很多都是上拉电阻坏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广达的15V控制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