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6-05-21):
屏线接口有个电感没电压 正常应该多少呢 谢谢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主板上屏的升压芯片坏了吧

网友A:
升压有问题 就是有显示无背光  查升压电路那个电感的电压要30V左右的

网友:
换个屏幕看下离

网友:
这个有遇到过,升压芯片问题,芯片挺贵的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灯管高温烧化了接触不良。你外接一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你找一下图纸点位 看看屏供电接口的条件都满足没有

网友C:
开机1-2秒 VOUT有5V    1脚 ON 有0.2V   VIN有 5V

网友:
升压,查条件 ,,可能就是一个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有问题 就是有显示无背光  查升压电路那个电感的电压要30V左右的

我这个看不到图像  顾客还是屏碎了  换个屏 用2天就这样了

ics

网友D:
风扇左边的芯片是干啥用的,不是已经烧了么,

网友:
板号呢,按板号找一下图纸,就应当知道了

网友:
用手电筒照下,看有显示没有

网友:
看是没背光还是没显示

网友:
屏供电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左边的芯片是干啥用的,不是已经烧了么,

少侠好眼力

网友:
正常应该是5V

网友:
这机子估计又是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E:
图片上的那个芯片是不是烧了个洞?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上的那个芯片是不是烧了个洞?

那是苹果进水的检测, 白点碰水会变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灯管高温烧化了接触不良。你外接一个显示器试试

灯管?穿越过来的吧?现在的苹果笔记本里能有灯管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完屏不亮的,刷bios好了

网友:
有用电筒看看是不是无背光呢 基地下载个图,仔细修吧

网友F:
升压坏了吧 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压坏了吧 查一下工作条件

12V 升压45V  现在12V 都没过来

网友:
12V 是一个六角管子Q7706控制   控制脚到U7701

网友G:
你的A1398 弄好没有,我手头的跟你一样。我有图纸。我的是黑屏,我QQ号:783236145  加一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A1398 弄好没有,我手头的跟你一样。我有图纸。我的是黑屏,我QQ号:783236145  加一一起研究一下

我的是屏上一个保险烧了

网友(2016-06-27):
引用 网友C:
开机1-2秒 VOUT有5V    1脚 ON 有0.2V   VIN有 5V

屏幕那边的黑色的电感也是要有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左边的芯片是干啥用的,不是已经烧了么,

那个不是烧了  是上面有个小麦拉

网友:
那个电感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