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P35主板平台复位电压只有1.8V该怎么修啊

楼主(2016-05-21):
杂牌g33  P35芯片组  复位不跑码,各供电都正常,PCI时钟1.76v正常PCIRST A15脚1.8v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PCIE A11脚也是1.78v不正常,PCIE A13 A14脚0.52v,0.53v,根据inter时序分析,当CPU供电正常之后分俩路:一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最终送达南桥的VRMPWRGD脚(3.3V)。另一路通过电路转换开启时钟芯片,产生各路时钟。南桥收到供电 时钟 VRMPWRGD后,并收到EC或供电电路延时转换来的PWROK(3.3V),南桥会发出CPUPWRGD(1.05V)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PLTRST(3.3V)和PCIRST(3.3V)信号.现在CPU供电电压起来了,开始找PG信号正常不?没有图纸,修其来还真有点难度,我本以为可以通过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来看下哪脚是发给南桥的PG跑线来着,谁知连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DF也找不道,看来这是要泡汤的节奏啊,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UP1608BK,这种芯片还是第一次见,由于找不到VRMPWRGD这个信号我就越过去了,量量时钟正常不,测量时钟供电已正常,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测量其他时钟频率是否发出来,看过以前的笔记,记得PCIE复位是由IO发出的,于是换了个IO芯片,型号是华邦WINBOND W83627DHG-P,找来的型号一模一样换完后一量还是一样现象,此板采用P35和82801GB南桥,据说GB桥特爱坏,无奈下又去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现象,我擦,忙乎了一天了,无语了,无奈只好上论坛求助大神帮助了,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这种复位电压低的问题,我遇到过不是一块两块了,遇见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换板子,很无奈,今天特地闲着没事,拿出来研究研究这种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南桥换啦没有

网友:
换过南桥了,复位还是1.8v,把BIOS拆了PCIE复位正常了,,也没有bios程序

网友:
你多半是有外设拉低了复位,声卡和网卡的可能最大,你断开这两个芯片的复位脚。再有就是COM芯片

网友A:
南桥很爱坏 在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刚修好一块跟你一样故障的主板,本来打算做维修总结的,只是论坛发图片操作不成功

网友B:
其实像这种复位只有一半的故障,我也是从麦毅诚13年发的一例得到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像这种复位只有一半的故障,我也是从麦毅诚13年发的一例得到思路

你把图片改变大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很爱坏 在换一个试试

换过之前与换过之后现象一模一样

网友B:
像这种复位电压只有一半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是没有复位,而是南桥一直在复位,cpu一直在寻址。为什么cpu会一直在寻址,是因为没有得到正确的BIOS资料导致的。而导致这个问题目前个人觉得只有两种原因发生的概率最大,一个是北桥到南桥的数据总线和地址线,还有一个就是我修好的一个故障,bios坏掉

网友:
饼哥计过,RST 电压一半,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上面说错了是cpu的北桥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找线

网友:
cpu到北桥的数据总线和地址线

网友:
没图纸是太麻烦了,PCI复位电压低,IO和桥换过了的话,估计外设拉低复位的可能性更大了。拆外设和检测复位电路的小贴片电容看有没有漏电的。。不太好修。..

网友C:
楼主,这板就算你换桥好了,也卖不了几个钱啊,玩大了,精神可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板就算你换桥好了,也卖不了几个钱啊,玩大了,精神可加

我遇到此问题不是一块两块了,最少有五块以上,今天闲来没事,拿出来在捣鼓捣鼓,换了桥以后,拆了外设,放弃了没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复位电压只有一半的情况,其实并不是是没有复位,而是南桥一直在复位,cpu一直在寻址。为什么cpu会一 ...

没有这主板的BIOS

网友:
台板我这大把,就是笔记本料板太小了,不过有时也拿来练练

网友:
不研究提高不了水平。确实要多捣鼓捣鼓

网友:
供电正常时钟也出来了。桥你也换了。那就换个IO吧!

网友B:
先刷bios试试
回家的路上
找不到bios啊哥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试试
找不到bios啊哥哥

网友:
杂牌什么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