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42JC的图纸

楼主(2016-05-21):
主板上到0、9A掉电重新上电,不知道从哪下手呀,

网友:
还是那句话,量量有没短路,看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侧供电 ,换内存,刷BOIS   焊显卡。亮了。

网友:
吧PCI RST强行拉高,不掉电了,所有的电压都来了,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