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4 MLK UMA 11281-1 不能触发

楼主(2016-05-21):
待机正常 有3;5 V 有主共电,接上19V 按开关没反应 不按开关情况下 用电源线触碰有时可以产生其他供电有时不行 产生都是很快的 灯一闪就灭
电源

网友:
供电都有的情况 刷一下BOIS 试试看看。。

网友:
查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
有时能产生之后快速断电,通过你的描述,肯定是开机3v. 5v 后级电路有短路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