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S配置错误导致无法上网怎么办?

楼主(2016-05-21):
DNS配置错误导致无法上网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DNS出错或者是能上QQ但是打不开网页的情况呢?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DNS配置错误或者没有设置造成的,DNS配置错误导致无法上网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 图1

  一、如何查看DNS地址?

  一般我们没有人为设置过DNS的话,系统默认是处在自动获得的状态下。

  查看方法:

  开始→控制面板→网络连接→本地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我们就能看到默认的设置了。

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 图2

  如果我们发现在自动获得状态下提示DNS错误,那么我们就要自己手动给系统设置正确的DNS地址。

  选择 “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然后填入你得到的地址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填写两个,一个首选 DNS 服务器地址,一个备用 DNS服务器地址(这个不填也可以)。

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 图3

  二、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的解决方法:

  1、免费DNS地址:114.114.114.114 (国内速度比较快,推荐使用)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在地宽带运营商的实际DNS服务器地址设置,设定好以后确定即可。然后你可以重新运行你的浏览器检查效果。一般提示DNS出错或者只能上QQ不能访问网页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有时候因为IE的问题也会造成无法访问网页的问题,我们可以在internet属性设置的最后一个页面重置IE)。

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 图4

  2、通过软件进行设置

  上面的方法对固定在一个地区上网的朋友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一些经常出差或者经常去异地的人士来说,这样固定后就比较麻烦了,换一个省份就要手动换一次DNS地址,其实通过软件也可以实现本机DNS解析,比如:TREEWALK软件或彗星DNS优化器(Fast DNS)。

  首先先下载TREEWALK,双击会自动解压并且安装,安装完毕后会自动设置你的首选DNS为127.0.0.1,然后在你的电脑的服务里面会多一个TreeWalk DNS的服务,如果你要停止该服务,操作如下:

  开始→所有程序→TreeWalk→service→StopDNS service 即可。如果要开启服务则选择Start DNS service。这个软件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就是在你拔掉网线或者网络断开后,会出现短暂的系统假死(其实在进程中查看是该服务的进程占了很高的CPU造成的,你可以结束掉它就恢复正常了)

DNS配置错误无法上网 图5

  备注:部分杀毒软件可能会误杀其安装目录下的某些文件,所以该软件只建议电脑老手使用。

  通过以上DNS设置,无法上网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就可以畅游网络了。如果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用工具确实省事,特别是去外地办事的用户一个不错的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