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有线 无线网卡认不到

楼主(2016-05-21):
Dell 5420的本子有线 无线网卡认不到,之前还好好的  就因为客户自己升级了BIOS就这样了,有谁遇到过啊?会不会就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还原BIOS  装过系统试试

网友A:
联想的遇到过一台,刷bios还是一样,,,可能是桥了  ,,可以改usb的呀

网友:
刷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啊  既然是客户自己升级BIOS导致的   那么刷了BIOS基本就能好

网友:
无线一般  好解决的啊 。换驱动  刷Boise     换网卡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再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把BIOS重新刷一下试试吧

网友:
刷好几个BIOS了  情况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啊  既然是客户自己升级BIOS导致的   那么刷了BIOS基本就能好

没用   刷好几个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遇到过一台,刷bios还是一样,,,可能是桥了  ,,可以改usb的呀

我怀疑也是桥   桥非常烫   USB全用不了

网友:
这个肯定在bios这百年

网友:
找准了一样的BIOS再试试

网友:
谢谢 刚好需要 谢谢 刚好需要 谢谢 刚好需要 谢谢 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