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 现在开机CPU电源1.02 三四秒就关机了

楼主(2016-05-21):
拆机看是6262附近进水了 清理后看20脚供电电阻烧了  换了6262换了电阻 开机不亮   看CPU供电1.02一直升到2.0V关机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自动升压?

网友:
周围小电阻都测了没有腐蚀掉的

网友:
这个就不修了吧呵呵

网友:
腐蚀这么厉害还是别修了

网友:
腐蚀的有点重,建议先找个板,测一下CPU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