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到logo掉电

楼主(2016-05-21):
y430P logo掉电    不插内存 2秒掉电 测量各大电感都正常
机器进过水  摔过!

网友:
bios 刷完了

网友A:
不上内存都掉电   先按进水查下供电是否有不良的

网友:
能看到LOGO是可能是哪一组供电不稳,或是温控电路出了故障,,进水又摔了,慢慢排查

网友:
电压现在都正常 !

网友:
掉电之后马上自己能重启下  再关了就不开了

网友B:
这机器也是受罪。又是摔又是进水的。你给他修好了等个把月应该就要被雷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也是受罪。又是摔又是进水的。你给他修好了等个把月应该就要被雷击了

埃雷劈 就跟咱们没关系了   先把钱弄到手是真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内存都掉电   先按进水查下供电是否有不良的

版主 不知道从何查起了 给个思路吧

网友:
现在下载分不好挣,多顶帖子才行

网友:
有示波器下降沿对照下那个先掉的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复位等

网友:
现在分不好赚,在这里回复混1分,请楼主见谅。

网友:
掉电那么有规律你看下是不是开机开关不良

网友:
温控电路可能性大些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检查下开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