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与昂达NF520A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1):
两个板都是比较简单的维修 直接说故障点吧
1.联想L-IG41M VER:1.0

此板为CPU无供电 于是查CPU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经查EN VCC 等条件都满足 34脚12VMON无输入

12V经过18K上拉电阻和2K下拉电阻分压得到1.2V 实测34脚为0V
测量PR110一端有12V输入 一端无电压 拆下PR110和PR113测量阻值正常
最后测量PC102贴片电容阻值对地短路 更换PC102后阻值回复正常 补回PR110和PR113

通电顺利跑码亮机

2.盈通NF520A VER:7.00
此板是不跑码 经测量为无桥供电

由PWM+MOS管组成 PWM芯片为W83321G

1脚BOOT 5V 5脚VCC 5V 6脚FB 0.8v 7脚COMP 2.5V 8脚ISEN 0V
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电压 测量第8脚和MOS管阻值正常 结合以上判断为PWM芯片坏
于是更换W83321G 更换过后上电顺利跑码亮机

小白第一次发帖不易 求加分

网友A:
第一块板不仔细查很容易漏掉这个电压啊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板不仔细查很容易漏掉这个电压啊 加分鼓励

谢谢 结合图纸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B:
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一般就是本身漏电,其芯片34脚对地阻值也会短路。

网友:
有图纸也要加上主板电容电阻标示好,如果主板电容电阻没标示如何确定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学习

网友:
就像我在图纸看明白走线,但板上没标示,不知道是哪个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TU3NXwxNTY5NGVhZTFlNDQyZTMxMThiMTVlMzA5NWZkNjUwYnwxNzc3MjI2MzMx&request=yes&_f=.jpgattach://1079575.j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我在图纸看明白走线,但板上没标示,不知道是哪个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TU3NXwxNTY5NGVhZTFlNDQyZTMxMThiMTVlMzA5NWZkNjUwYnwxNzc3MjI2MzMx&request=yes&_f=.jpgattach://1079575.jpg

看这板应该是技嘉的H61吧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有零件点位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一般就是本身漏电,其芯片34脚对地阻值也会短路。

对 我先应该先测阻值的 走了弯路了

网友:
只要认真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
加油呀,搞好回复,期待搞定学习中

网友:
爱拼才会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 我先应该先测阻值的 走了弯路了

测阻值只是为了判断大概短路元器件位置而已。

网友:
都是供电方面的问题,还是很顺利的!

网友E:
没有点位图就只能自己手跑线路了呗!不过。你们修一个板子多少钱啊?多长时间啊?看电路图就需要好久吧。这样合适吗?没别的意思。我们这修一个板子30快,一般我要是10分钟修不好就直接放弃下一个了。

网友:
都不会整修台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这板应该是技嘉的H61吧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有零件点位图的

是的,GA H61M-DS2 REV2.2 ,有零件点位吗,可以提供下吗?我刚学,如果连板上的零件都不认识怎么修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点位图就只能自己手跑线路了呗!不过。你们修一个板子多少钱啊?多长时间啊?看电路图就需要好久吧。这 ...

看情况吧 赚钱的当然时间宝贵 学习的自然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GA H61M-DS2 REV2.2 ,有零件点位吗,可以提供下吗?我刚学,如果连板上的零件都不认识怎么修 啊

网友:
就像我在图纸看明白走线,但板上没标示,不知道是哪个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TU3NXxlMDBkZWYzNDY5MWIzOGYxMDc2NWUwN2EzOGNmMDFlM3wxNzc2NTQyNzk4&request=yes&_f=.jpgattach://1079575.j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像我在图纸看明白走线,但板上没标示,不知道是哪个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OTU3NXxlMDBkZWYzNDY5MWIzOGYxMDc2NWUwN2EzOGNmMDFlM3wxNzc2NTQyNzk4&request=yes&_f=.jpgattach://1079575.jpg

看这板应该是技嘉的H61吧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 有零件点位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