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200e如何启动硬盘

楼主(2016-05-21):
进入BIOS,把Launch CSM改成Enabled 然后把Secure Boot Control改成Disabled 改好,

网友A:
你这是问大家呢,还是告诉大家呢

网友:
告诉大家,告诉大家,

网友B:
带图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图更好~~!!!

感谢好的建议

网友(2016-12-19):
真要谢谢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换硬盘的折腾了半天没弄好 看到楼主的帖子瞬间解决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问大家呢,还是告诉大家呢

这应该是告诉大家吧,不像是提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