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偶尔开机提示"Thermal sensing error",白屏,风扇狂转

楼主(2016-05-21):
如题,怀疑是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了,出问题的时候很随机,但又无从下手.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刷BIOS吗?

网友:
刷BIOS解决不了么?

网友:
楼主回个信息好慢啊 。。

网友:
风扇吧。用长时间会坏的转速不一样

网友:
随机的故障等故障出现才能测试

网友:
感谢回复,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时好时坏.

网友:
风扇报错 可以换风扇试一下

网友:
可是直接把风扇卡住,则报Fan Error,和这个错误提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