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I-FI A85W开机跑马到54

楼主(2016-05-21):
测各个供电都有刷了BIOS内存换了cpu也换了无用,按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0828-1-1.html这位同学的帖子焊了两次南桥也是只能呵呵呵。。。。。。准备放弃的时候灵感来了。。。。有图有真相。 就是内存后面断线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条是地线吧,运气好

网友:
应该是3.3vspd吧,也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是地线断线吧。地线一般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我也觉得是SPD

网友(2016-07-18):
不是地线,我看是接到内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