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31 屏口烧坏

楼主(2016-05-21):
e1-431 屏口烧坏 换屏口 排线 后 灰屏 ,求助 是哪里问题
求助

网友:
仔细检查,还有烧坏的地方没找出。

网友:
仔细检查 屏线怎么滴

网友:
屏接口的对地值看一下 有没有高或低的

网友:
如果是烧坏的话,有可能是主板上的显卡或桥有问题。

网友:
因动过屏线接口 打下LVDS阻值

网友:
应该数据线有烧断,仔细跑线找。

网友:
再查查还有条件不满足的

网友:
屏线烧坏严重的甚至会烧坏屏,桥

网友:
打一下屏线接口阻值,上次遇到一个,接口烧了,把南桥给烧了

网友:
打下接口阻值 量量屏线通断 屏上阻值

网友:
打一下屏接口阻值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主板上屏线接口烧了,屏上保险也烧了,示波器抓不到读屏信号,最后测lvds一个530,一个110,pch挂了,外接显示正常,内接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