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 LA-8224AP能装声卡驱动,内外置都没有声音

楼主(2016-05-21):
维修过程 此芯片是ALC269

脚位        定义        正常        不正常        备注
11        HDA_RST_AUDIO#        3.3
6        HDA_BITCLK_AUDIO        有波形
27        AC97_VREF                1.3
10        HDA_SYNC_AUDIO        有波形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参考电压不正常。怀疑是芯片坏,换掉之后,好了。

网友(2016-12-28):
   一般都是直接换芯片在试试

网友(2017-02-14):
你好幸运,我碰到一个换了也美好

网友:
耳机接口有问题没

网友:
直接换芯片就好 -----

网友:
这是用实测数据在修机啊,有理有据

网友:
芯片肯定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