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奇怪问题求助!大神别跑。进来下。。

楼主(2016-05-21):
一台G470。 待机正常,触发0.26 CPU核心供电没出来。  刷BIOS 无果。强开CPU核心供电,无果。 加悍HM65后OK。 正常显示。进系统正常。测试大约2小时后突然白屏。 关机,再开机,又是0.26-0.33 这样的小电流了。。 当时摸HM65有点烫,就换了个新桥上去。。 痛苦从这里开始了。。无限轮回!! 换上去OK。 测了一上午都没问题,下午要交机器的时候拿 出来。冤枉。又开不到了。。 果断刷回原件备份的BIOS。。还是老样子。。 想到白屏过。 换了一颗EC。 还是老样子。。。  BIOS里面我已经把显卡模式调成 集成的了。应该也不管显卡的事了。。 搞不明白了。 求大师指点。。。

网友:
补: 出问题的时候,只要加热下HM65 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可以确定 HM65绝对没问题。。 也可以确定,我焊接的没问题,。。 我从新悍了4遍。。。

网友:
查下条件嘛,供电有些没有也会啊,转换电压不正常也会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桥SLP都发出了吗?二极电压转换完成没有,pg正常不

网友:
桥LVDS模块外部相关元件细测下,

网友:
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下桥的周围原件有可能有不稳定的或者虚焊的,以前修过一个神舟的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手摸到桥附近的一个小电阻就能开机,后来加焊小电阻解决问题。

网友:
问题可能就在桥周围了 这种可能比较头疼    现在换了新桥 还是上电0.26吗? 会白屏的时候量测下屏上电压和信号

网友:
你说加热一下就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我怀疑可能是板内部断线了,加热后热胀冷缩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