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05-21):
插上内存0.4掉电,不插内存的话0.7不掉。之前进过水不多清理了下就没事了现在过了2个来月。BIOS刷了一样,如果是哪个电压没出来想问下这个电流一般是到哪个电压了。

网友:
掉电 的时候看是不是什么电压没出引起的

网友:
刷下BIOS试下……或换下CPU试试

网友:
大概是BIOS这一块把

网友:
看以前进水的地方有腐蚀器件或者是走线没

网友:
0.7CPU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不插内存0.7了跑码没有   cpu有没有电

网友:
开机瞬间量量吧,看是电压没出,还是pg温控

网友:
测一下供电 pg等条件

网友:
查内存时序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过了,查后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