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版号MBX -229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6-05-21):
sony 51311t,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变正常,以为显卡,加焊后亮机,第二天不亮了。以为不稳定,换了,玩了2天没问题。第三天又不亮了,又换一个还是一样,过天把就不亮,于是慢慢查了,不亮的时候显卡电压才0.25V,就吹了一下供电,亮机一下午压力测试没得问题。第二天不亮了,电压还是0.25v,就换了芯片ADP3211,有正常了,于是把上下管都换了,330电容也换了,当时怎么开都正常,第二天就不正常, 现在只要在mos管附近加热一下就亮机了,冷透了就不亮。查图纸发现ADP3211的4脚对地0欧,与他链接的电容也是0欧,电容拿了还是0欧,亮机的时候那里也是0欧不知道正常不。CPU的供电和他是一样的,我测CPU供电的4脚也是0欧,但是另一边不短,开机时候电压才0,1V。但是正常。给图

网友:
把附近的电容电感换了还解决不了啊

网友A:
把显卡供电的mos还有电容管换掉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供电的mos还有电容管换掉看看

昨天就换了,今天还不亮。一开始亮的,到系统黑了。再开机花瓶,白屏,然后测电压又是0.25V,吹下一供电又亮了,到现在还亮

网友:
拆下芯片测4脚,0v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