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aor64mb6a1 点位图

楼主(2016-05-21):
求 daor64mb6a1 点位图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板子  按板号搜索  竟然一个都搜不到   板号没打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板子  按板号搜索  竟然一个都搜不到   板号没打错吧

极有可能版号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