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更换g480主板右侧键盘不好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6-05-21):
g580更换g480主板右侧键盘不好用求解决办法

补充内容 (2016-5-23 14:02):
已经解决了 全部刷诚 g580的bios 键盘接口又从换了个 全部正常了

网友:
刷个BOIS  试试 。。有一个关于换板子后不认键盘的 。重点在EC  BOIS..

网友:
更换键盘之前是好用的吗?这样的话,可以参照2楼的回复,先刷个BIOS,再考虑EC,因为EC管理键盘的GPIO

网友:
最好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
2个主板的大小不一样吧 换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