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功放如何安装?车载功放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21):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车载功放安装时的注意事项

  很多车友朋友为了提升爱车的音响效果,都选择购买安装汽车音响系统,与安装扬声器相比,安装车载功放更需要一些技巧,那么车载功放到底应该安装在那合适,接线与安装中又要注意什么问题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车载功放的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 图1

  车载功放安装方法/步骤:

  1、作好准备工作

  功放与接收机间必须保持至少90cm距离,以避免电气系统干扰。同时,功放会对接收机AM/FM的接收效果产生不良影响。若将功放安装在侧门上,应注意使散热器鳍片处于垂直状态。四周应有足够空间用于接线和调整。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 图2

  适合安装的位置有:

  座椅下方

  优点:由于距离接收机较近,可使用较短线材,可以避免噪音影响和信号的减弱。同时,因为距离前置扬声器较近,使接驳喇叭线较容易,同时不会占领存放行李的空间。

  缺点:不得不将座椅拆下安装,体积大的放大器不适合,还必须将功放架空,以免进入车厢的雨水弄湿放大器。

  防火板上(副驾驶座一侧)

  优点:同样可使用较短线材,也不必拆下座椅。

  缺点:适合体积小巧的功放,而且距离噪音源较近。

  行李箱内

  优点:有足够的空间安装大型功放,距离后置扬声器较近。

  缺点:会牺牲部分储物空间,使用的线材也较长。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 图3

  2、安装功放

  先将其安放妥当,然后标出功放安装支架脚的落地位置,为安装螺栓凿好洞口,然后将功放装好,并确认螺栓旋紧确保安全。凿洞时,注意不要刺穿供油管或刹车油管。若功放安装在行李箱内,注意不要刺穿油箱。功放本身不要与底盘直接接触,否则会产生噪音,安装时可在支架脚下垫上橡皮。

  3、接线

  在接线前,先断开电池负极电线。电源、输入和输出需进行接线操作。大多数放大器生产商并不**提供线材,但这些线材都容易买到。

  接驳电源线:

  电源线从车辆电池引到功放,电源线尽可能粗。必须在靠近电池的地方安装保险丝或者断路器,否则电气短路会导致火灾并损伤放大器。将电源线接驳到电池正极,然后通过车辆内部接到功放上。为隐蔽线材,可拆下车门槛。接地线必须与车辆底盘上的裸金属接触。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 图4

  接驳输入信号线:

  若接收机有RCA前级输出端子,功放又有前级输入端子,可将两者通过RCA端子信号线相连。前级输出信号电平由生产厂家决定,因此需确认功放输入同接收机的输出电平相等。若接收机无RCA前级信号输出端子,功放可直接由接收机扬声器输出端子获得信号。此时,线材从接收机扬声器输出端子引出,接到功放高电平输入端子即可。

  接驳输出信号线:

  驱动扬声器用喇叭线将扬声器和功放连接即可。若在原系统上升级,又不想重新布线,可直接利用原有喇叭线。有些功放具有前级信号输出功能,可通过RCA信号线将前级放大信号送到别的功放上,可建立一个多功放系统。

  调校重新接好电池负极电线后,即可开始测试功放。接通电源并且打开收音机,功放应开始工作,可听到扬声器发出的声音,此时,可进行调整。

  若想提高信号清晰度,可将功放输入灵敏度调整到最小。播放磁带或者CD碟片,且调高接收机音量,如果失真,可减小音量直到失真消失,此时系统信噪比达到最佳,同时也可避免引擎噪音干扰。保持这一音量,然后调高功放增益,若出现失真,可逐渐调低增益,直到失真消失为止。

车载功放如何安装 图5

  车载功放常见故障

  1、故障现象:没有声音。

  排除方法:正确调整增益;检查保险丝和接线是否断路;直接将信号从接收机输入到扬声器,确认扬声器工作正常。

  2、故障现象:扬声器盆体颤动不止。

  排除方法:确保功放的电源和接地线牢固;确保扬声器正负两极没有直接接触;检查任何接线应无松脱;更换线材。

  3、故障现象:只有一路声道有声音。

  排除方法:确认接收机平衡开关位于中间位置;确认信号线接驳牢靠;调换左右声道信号线,确认信号线内部不断裂;检查喇叭线是 否接驳妥当;直接将信号从接收机输入到扬声器,确认扬声器工作正常。

  4、故障现象:输出音量较弱或者声音失真。

  排除方法:检查输入灵敏度设置是否正确、接收机平衡开关是否位于中间位置;确认信号线接驳牢靠;检查接收机和功放接地及喇叭线两端是否接驳牢靠;更换信号线;直接将信号从接收机输入到扬声器,以确认扬声器工作正常;确认扬声器相位正确。

  5、故障现象:在大音量时功放自动切断。

  排除方法:检查输入灵敏度设置是否过高、功放四周通风是否良好、低音控制是否处于最大状态、等响度开关是否一直开着;确认功放接地可靠;使用粗电源线;如果负载为2Ω,确认功放是否可以承受。

  以上是车载功放安装方法的详细的介绍,安装时事先了解要注意的事项,可以减少今后汽车音响系统发生故障的机率。在此小编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私自安装接线,谨防意外事故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专业店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