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出现一个奇怪的页面

楼主(2016-05-21):
点击论坛主页面的精确搜索,弹出一个网页,提示Discuz! System Error
您当前的访问请求当中含有非法字符,已经被系统拒绝。
这个是我电脑的问题还是论坛在维护啊?
但是切换成百度搜索就还可以用,正常弹出搜索页面

网友:
我刚刚测试 正常
你在搜索下试试 或者换个浏览器

网友:
浏览器问题 使用360浏览器出现过 我之前也是 后来换了个浏览器好啦

网友:
这样啊,- -,应该是IE的问题

网友:
你在搜索框直接输入要搜索的内容。回车。一般都没问题。
我IE和谷歌都测试正常

网友:
现在可以用,可能是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