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520触发掉电重启

楼主(2016-05-21):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求助过论坛关于一台ACER 5520不开机的维修,后来检测发现B+有点微短,不过我把LM393比较器摘下来以后就能正常开机了,于是我就这样交货给客人了,天大的失误啊,做事太不严谨了,现在这台笔记本返修了。
目前的情况是待机微短,但是多次插拔的时候,有时候是无待机,这是点火回路没过,有时候是正常待机,也能开机,不过很难很难,在我多次拔插以后终于大短路了,把3VALW的上管给击穿了,换了一个以后,查短路的地方,发现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于是加焊了一下(只有风枪。。。),然后不短了,待机正常,不过触发以后电流上到0.86A维持4-5秒然后就掉电重启,我查了所有的电压和部分信号,发现都是正常,现在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COMS  电池电量

网友:
电量不足 会这样

网友A:
CMOS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我取下来量是有3V的,但是上机以后只有2.3V,是不是这里的电路短路了?

网友:
之前试过更换CMOS电池,还是一样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我取下来量是有3V的,但是上机以后只有2.3V,是不是这里的电路短路了?

对的,这样说明有东西拉低了

网友:
那里有短路了吧
电容

网友:
昨天加焊南桥之前是这样的,今天我换了CMOS电池以后,这边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是不是什么电压或者信号没有出呢?
不过我查了所有的电压都是有的
电流从0.014A-0.04A-0.16A-0.77A-0.81A,然后持续4-5秒就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