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 la-675ap 加电到0,57 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6-05-21):
客户描述进水。拆机发现就声卡芯片轻微进水 。
各个电压都出来,CPU的也有,无集显电压pl902.( +VGFX_CORE)  有95831发出的。量了几个重要引脚感觉没问题(本人小白勿喷)。刷BiOS无果。
老实的查电路图。u3  1.5转1.5的管,只有0.2左右。   Q4第1脚+vsb 没有电。顺着这个脚找到PQ202  ,pq202第1角有电。飞了条线齐活。

网友A:
飞线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也不稳定。最好还是查PQ202的控制极等条件

网友:
没跑马干南桥 刷BIOS

网友:
这样直飞不看好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始终是治标不治本,也不稳定。最好还是查PQ202的控制极等条件

稳定啊。他就是断线了。我按原电路补得线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啊。他就是断线了。我按原电路补得线啊。 呵呵。

哦,原来管子正常工作,就是线断了啊,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网友:
一步到位啊,再把线处理下就好了。

网友:
仔细点就好

网友:
这样都被你发现了,不错 哈哈

网友:
牛逼啊,小弟佩服

网友:
不过内存,cpu没有二次发出svid来开启集显

网友:
飞了好长一条线。

网友:
又是好鱼,呵呵

网友:
飞线 不错 每次查出断线修好的机器都好有成就感

网友:
差一分,我来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