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2B150N无待机

楼主(2016-05-21):
如题,确定电源口没问题,驱动板上14V,3.3V,1.25V,5V供电都有,就是电流000,求解。
已经刷过N个程序了,依旧是000,怀疑主控有问题,求帮分析。
触摸板上有水渍已经处理,不接触摸板也是000.

网友:
指示灯亮吗?不亮就换驱动板吧。修没有价值了。

网友:
开关板上电压吗
没有的话感应开关板也可能哦,遇到一台三星的

网友:
电压都产生的,会一点电流也没有??

网友:
晶振看下起振没有,实在不行就换 板子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触摸板坏,导致驱动板在关机状态,要用个好触摸板,开机试试。

网友:
驱动板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那个MCU貌似不贵 换个试试

网友:
就是触摸关闭也定有0.1的待机吧?

网友:
触摸板三根线都有电压。有一个没电呀还有就是底

网友:
驱动板也不贵  直接换吧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换我就直接换  费脑

网友:
换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