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42E500E指示灯亮屏幕一亮一灭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6-05-21):
接修创维液晶电视42E500E,机芯8R57,故障是通电指示灯亮,屏幕一亮一灭,同时喇叭伴有扑扑的随屏幕亮灭同节奏的声音,拆机看是背光在不停的亮灭,目测无异常,故障时测电源板输出的5V,12V,24V和开待机电压均稳定不变,说明电源板正常,再测主板上三个稳压块,U18输出1.8V稳定,U19输出5V稳定,U24输出3.3V明显偏低且还在不断降低,但输入5V稳定,断电测其输出脚对地阻值无明显异常,找一个固定输出3.3V的稳压块换上,同时将其1脚接地(原稳压块是可调稳压,1脚是通过电阻接地),再试机一切正常,附上照片和图纸供大家参考,故障图片是一闪一闪的,不好拍,所没有拍

网友:
稳压器性能不良把

网友:
遇到一台康佳LED42F220N,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电源所有电压都是一跳一跳的,居然搞不定,看来要楼主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