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LE32D99三无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6-05-21):
接修TCL液晶电视LE32D99电视,通电三无,开盖目测无异常,测主电容330V左右,5VS输出5V正常,其它三路5V,12V和24V均无输出,强制启动电源故障依旧,摘板维修,根据图纸检查,5VS正常说明副电源正常,测副电源驱动块IC1(OB2273)的五脚电压19V正常,测主电源驱动块IC2(OB2273)的的五脚只有10V左右且在波动,这两驱动块的五脚供电来自同一处,说明供电至IC2五脚的支路有问题,检查各元件均正常,无奈之下采用代换法,发现ZD1(20V)稳压管代换后故障排除,为防止误判,将故障元件通过10K电阻串入外接30V电源,发现稳压值不断降低,将新元件(用两个10V串联)照样接入,稳压值稳定在19.9V,证明问题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