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常见故障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6-05-21):
维修液晶电视,图像如果出现发黑、黑道干扰、跳动,首先检查各路输出电容是否容量接近失效、漏电。如果有吱吱声还要考虑背光板上的电容是否接近失效、漏电,还要考虑遥控器、各按键是否灵敏,如果效果不好,是5V电路中的电容故障,原因是滤波效果不好,交流成分增加,电压适当降低引起。如果这些元件检查正常,那就是其它元件故障引起,这样维修速度就比较快。关于其它故障以后答复。

网友:
有吱吱声跟遥控器有关么?大侠们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