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寸三星液晶电视图像被一分为二维修手记

楼主(2016-05-21):
40寸三星LCD(型号忘记了),故障现象如下:
图像被一分为二,原来左边的图像移到右边,右边的图像移到左边并相反。这是秀才维修家电以来遇到的最奇最奇特的故障,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然而,更奇怪的是该故障有时候关机重新启动,一切正常,正常之后只要不关机,故障不再出现。
对于这样的软故障,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似好非好的故障是最讨厌的!
根据倚老卖老的半桶水经验,引发故障的有可能是数据问题,复位数据错乱,引发的故障有时是你意想不到的。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对
电视机进行出厂数据复位。(方法后面再说)
复位后连续对电视机进行开——关——开——关测试,可恶的故障有时还是出现,事实证明,判断错误,一切徒劳无功,看来必须对电视机大卸八块了。
拆机检查,故障出现的时候各组电压非常正常,怀疑主板处理器间歇性神经,上网搜索,找到一家价格合理的,立即邮寄。
漫长的两天过去(用户的心情),主板收到,信心满满开车上门,三下五除二更换,开机——¥%#@*)&&&……~@ ,千杀的三星,还是那样的德行!再一次判断错误。
朋友镖来一支香烟:“不急不急,出去吃饭后再搞,我相信再难的问题你也是能够解决的。”到了这个份上,这真是“哑巴吃黄连”了。拔下烙铁,一行人出去解决肚子问题再说。
坐在朋友的车上,我闭上眼睛稍微思考一下,引起这样的故障100%是数据错乱的问题,但是电源电压都很正常,究竟是哪里引起的呢?突然联想到电脑的死机、错乱等问题,疑凶逐渐浮现在我的脑子。
......回到用户家里,拆下电源板,不论好坏先对5V的两只2200UF/10V滤波换掉,然而反复开关之后,证明我的判断还是错误的。
暂时的卡壳,无意之间碰到300V滤波电容,温度超高!(估计在40°C以上),元器件工作发热很正常,但太热就不正常了。拆下220UF/450V电容,外观姣好,靓丽可人。用电容表检测一下——我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托塔天王!电容表显示为53UF! :@
更换电容,反复作弄电视机,好像问题不再出现。装回,挂回墙上,叮嘱试几天看看。
十多天过去了,朋友来电:正常,我说没有什么难得住你的嘛。听完话,心头十分舒畅。恰逢今天由于台风带来的大暴雨天气,不想出去,特整理一下与大家分享。
小结:本故障无疑是数据问题,但是恰恰是由于滤波电容不良带来的影响所造成。因为电容的外观没有出现异常,我也忽视了它的病源,所以判断电容还是以拆下检查为准,不可受外貌所蒙蔽。
由于300V电源的电容容量减小、漏电,50/60hz的干扰纹波不能很好滤除,所以在开机瞬间干扰源影响了处理器的正常运行程序,造成数据错乱出现上述故障。而反复开关机之后,由于还有点容量,有时滤波也许会干扰减小,所以也会出现有时正常的情况。
这是我的粗浅分析,请经验丰富的朋友补充、指正,秀才十分感谢!
对了,该机进总线复位的方法是:待机状态下,依此按“显示”、“项目”、“静音”、“开机”键,屏幕出现菜单项目之后找到“复位”项按“OK”就可以了。
祝大家暑假愉快!

网友:
现在修机,习惯先用ESR表打一遍电解电容,目的就是想看一看靓丽外表下的真面目!

网友:
一般修机,测300V正常就认为是电容是好的,看来不行了啊。

网友:
看来电容问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