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IPAD A1432插电源线无反应,充不进电

楼主(2016-05-21):
如标题这型号                                                                                                    机器本来是暗屏烧了个电感,修好亮屏给客户后,问题来了!说充不进电!哎!怎么那么邪!没办法!又要重新将机器拆了!量了量,晕死!有三个电感对地了!                                                                                                    因为烙铁不好下手直接拆了一个电感引条线出来,然后烧鸡大方,不知道是不是原件太小问题,电流上到1.80A还是摸不到发热!就只有那条引线发烫!哎,没图纸,没点位图,不知道那三个电感通到哪里!大神们!!!!!修过这种故障吗?有资料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发错板块了,IPAD跟手机那个板块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发错板块了,IPAD跟手机那个板块的把

是在手机版打开,但发出来就出现在这版块上!搞不懂

网友:
这个短路有点严重了,飞的线都发热

网友B:
笔记本板块发ipad求助?

网友C:
这样都烧不出来,半层漏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板块发ipad求助?

惭愧!不是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烧不出来,半层漏电了吗

不好修啊,而且有个铁框封着,原件又小,烙铁跟万用表针头都下不去,很要命!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手机的阻值应该很小的吧,烧鸡大法要注意了,一不小心有可能烧很多东西

网友:
手机版块里找呀,PAD的电路基本是大同小易的下个电路图慢慢研究一下了。祝你成功

网友:
IPAD的,只是换触屏,修的话基本没修过,搞不懂

网友:
我的也是拿过来换屏,换了以后就不充电了。看了看是接口有一个小东西掉了。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换了一个电容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板层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看样子是PADMINI1 应该是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2016-06-29):
都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