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笔记本 声音断断续续

楼主(2016-05-21):
一放音乐就会断断续续   跟结巴一样   这种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6-5-24 11:58):
声卡的问题 换个就ok  了

网友:
拆机看下你的喇叭听筒线有没接好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

网友:
用耳机试试看

网友:
慢慢查查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喇叭 声卡先把系统问题排除

网友A:
先排除声卡,,很大可能是声卡坏了

网友:
声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先用耳机试试,一样现象的话再重新装个系统。不行换芯片,还不行查周围小元件。

网友:
查查不就知道了 先测测呗

网友:
接耳机呢,试过没有

网友:
喇叭有声音的时候有没有杂音    换个喇叭   查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太多了,还是看看系统和耳机是不是好的在说哦

网友:
先换喇叭试试,不行再逐一排查喽

网友:
进系统或别的声音也哑巴吗,看看喇叭啊,系统啊,声卡啊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声卡,,很大可能是声卡坏了

对 我换了声卡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