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不触发

楼主(2016-05-2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80按开关没反应,主板没进水没腐蚀,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触发BIOS很少

网友:
按时序来,ec发出pwbtn#了吗?

网友:
你可以先放电,在测条件,有的本是静电引起

网友:
查EC 供电 复位 南桥的供电复位 适配器检测信号 lid

网友:
条件都没量下M

网友:
这个好修理 按时序

网友:
不触发还算好修的吧查所有触发条件,不像苹果和ibm那么复杂

网友:
差一分我来回复

网友:
不同的版不同的分析 刷BIOS不见得能解决所有问题 查EC PCH的触发条件

网友:
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先放电试试,最好是按时序来

网友:
查时序,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条件给的太少,这个需要一点点的去查条件

网友:
送修吧。。。大师多这呢。

网友:
你这求助,谁也帮不了你,没有通病等着你, 你得把版号,待机电压,主板各个供电点测量短路不短路,这些都要先测一下。

网友:
查触发的6大条件

网友:
  查查触发条件  一步一步来

网友:
这个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按时序一步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