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512显卡没有GPU核心供电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1):
一客户的台式电脑开机无显示,经查是独立显卡9600GT512的问题,测试GPU供电0.35V不正常,显存(DDR2显存)供电1.86V正常,再测GPU核心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短路,其管理芯片为UP6161S14,测其各脚工作电压均正常,外围电路元件无损坏和掉件。14pin UGATE输出电压0.43V11pin LGATE输出电压0V,判断UP6161S14芯片损坏,这个元件用的很少,手中没有该芯片,从废显卡上找到一RT9259芯片同是为GPU提供核心供电的,查其PDFUP6161S14脚位相同遂代换之,上电测试gpu核心电压出来了,插到主板上,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A:
还好吧。。基本这些卡我都不修。。。因为核心问题。。你懂的/

网友:
9600gt  核心还不错的,不容易坏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基本这些卡我都不修。。。因为核心问题。。你懂的/

9600还好,8600等容易出问题吧。哈哈

网友:
很老的卡了,夏天温度高容易坏。

网友:
原来rt9259和rt9259a 有挺大区别 一直以为脚位完全一样,带a的9脚上基准不带的是空脚,以前用带a的替换up6161s14失败,没想到应该用不带a的。。。

网友:
9259这个芯片经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