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BY3-LT V1.0

楼主(2016-05-21):
现有一个主板 是KBY3-LT 电流在0.4几左右,,RTC电压也正常,,,,,

网友:
其它电压测量了没有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正常是测CPU上面的小电容还是CMOS电池,这个机器  要不就是电容要不就是 CPU,还有就是BIOS,内存记得插外面的插槽

网友:
我现在一台待机0.069  3v  5v正常不加电  不知从何搞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正常是测CPU上面的小电容还是CMOS电池,这个机器  要不就是电容要不就是 CPU,还有就是BIOS,内 ...

是那个电容朋友,可以说下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块电流0.4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电容朋友,可以说下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块电流0.4左右

看我帖子有明确标出来

网友:
真烦这种做法,我要扣分。

网友:
其他电压没出来

网友:
通病 CMOS 电容。。。。。。。。。单桥AMD CPU

网友C(2016-07-05):
我这片拆了那个电容还是一样!谁有这个板的BIOS啊?麻烦发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片拆了那个电容还是一样!谁有这个板的BIOS啊?麻烦发个,谢谢!!!

哪个电容啊?

网友:
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你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电容朋友,可以说下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块电流0.4左右

仔细看,这事通病,CPU表面有一个电容会腐蚀。至于原因是因为散热器上面有一圈黑色的减震胶,长时间导致电容腐蚀漏电了。

网友(2016-08-05):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这事通病,CPU表面有一个电容会腐蚀。至于原因是因为散热器上面有一圈黑色的减震胶,长时间导致 ...

看图里面的位置可以搞定

网友:
谢14楼分享  秒杀  售后要440主板

网友(2016-09-09):
一样的啊,你的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