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17 待机异常

楼主(2016-05-21):
如题 待机0.009 按下开关有电流跳动 到0.02 掉电 发现+3vPCU电压高达6v +5vpcu是正常的 什么原因导致3vpcu 电压高呢  帮我分析下  下面贴上电路图

网友A:
反馈正常吗,换芯片试试

网友:
自举,反馈,这两个方面,当然,像2楼说的芯片有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正常吗,换芯片试试

12脚ENLDO通过VIN分压来的,手上没这芯片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没有保护说明反馈电路与芯片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一个电容滤波不良的通病。

网友:
查查反馈部分,没什么问题的话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