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70 I7 神州 供电正常 跑马正常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6-05-21):
桥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 BIOS 也刷了 测各大供电正常 就是无显 求助
显卡

网友:
来自: 上海
跑码正常外接显吗

网友:
LVDS正常吗

网友:
1考虑BIOS,2考虑显卡,如LVDS是PCH发出,还要看PCH

网友:
就这样写,难说了

网友:
差一分,我来回复一下

网友:
测 EDID是否正常发出,或者试试外接。有EDID 屏线。屏,,外接不显示BIOS. 独显工作条件,各个小电压,细心总会有收货的

网友:
拆个外设看一下呵

网友:
换个屏显示下 ,看看屏线有没有短线

网友:
仔细看下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查显卡工作条件 屏 屏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