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板谁见过

楼主(2016-05-21):
只是暗屏.没有图纸没法修.原产地是日本.日本原装货.做工真心不错.排的很密哦.
一代I5的.修好还能用用呢
屏接口也比较持别 到底要不要19V都不清楚.量到有3V.
屏的型号

网友:
富士通的没法整,啥资料都没有

网友:
D壳磨光了.什么开型号的都看不出.板号也不是知是哪一个

网友:
- -。那你只能凭感觉了

网友A:
可以找到屏接口定义,顺着屏线跑线。

网友:
拆开屏幕,顺着背光电路找,应该好解决,不行就拉个电压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到屏接口定义,顺着屏线跑线。

刚传了屏接口图.你看看有没有这种屏的接口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传了屏接口图.你看看有没有这种屏的接口定义

按屏型号找到规格书,上面有接口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屏型号找到规格书,上面有接口定义。

屏型号是LP121WX4TLA1

网友:
只有打开屏,查屏定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型号是LP121WX4TLA1

我只有WX3的接口定义你可以参考下,或是找WX4的规格书。

网友C:
输入这个屏号百度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这个屏号百度一下就行了

谢谢.我找到了

网友:
谢谢大家,找到了屏接口定义,这下就好搞了

网友:
终于修好了.放了有大半年了.

网友:
LED屏暗和LCD的一样只要满足4个条件就可以了这个屏上都写的有屏点亮背光肯定是要有19V电压得

网友D:
屏上的 主供电没有?

修好最好说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图纸就是麻烦。

网友:
差一分,我来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 主供电没有?

修好最好说下哪里的问题

是的,19主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