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独显 上电不显

楼主(2016-05-21):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本,Sl410K独显的,客户本来说上电不显,我试了一下电流变跑到0.9又掉到0.78就是不亮,我拆机看了下风扇全是灰尘,我以为显卡或北桥的问题,加焊了显卡和北桥还是不行,内存换了还是不行,BIOS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在这也没刷,还希望各位师兄帮小弟看看!

网友A:
应该检测内存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测内存的条件。

好的,我再查查!

网友:
sl410k这款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跟e40差不多一样的毛病

网友:
供电都有吗?

网友:
供电都有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教你一招。 把内存拔了看一次电流跳变,插上内存看一次跳变  如果两次跳变不一样,基本是显卡这边的问题,如果一样,基本是内存这边的问题     楼主给我好评哈

网友:
全是灰,估计是显卡/桥  问题

网友:
估计南桥问题额

网友:
yuda遇到相同请款。换了显卡还是没好。刷了BIOS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