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自检通过显示器亮绿灯就是不显!

楼主(2016-05-21):
买了一堆坏显卡练手,其中一块影驰GTX650出现标题上的故障,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各位大师指教,还有些是跑2A或2E不显示,dos下可检测到核心和BIOS

网友A:
找个显卡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显卡bios刷下试试?

也只有先试下这种了,想知道还会不会是其它问题!

网友:
绿灯不显怎么办谁能说说急呀!

网友:
今天周末是不是都出去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