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H61主板 不触发 不过内存

楼主(2016-05-21):
现在手里还有十几片H61主板   都说H61的成功率不高  现在才发现的确如此。  最近照相机坏了  所以就不上图了。早上开始干一片h61的捷威主板  目测没有掉件  测试各项供电对地阻值  没有问题  点开关针没有反应  测试开关针没有电压  手摸到1117发现很烫  发现待机短路  换了1117和IO后可以触发了  测试各项供电发现没有内存供电  换了up7711u8 后亮机

网友:
1117应该是3VSB吧

网友A:
这板子一下坏了这么多元件,,,

网友:
h61 单桥 发热量很高

网友:
这个待机短路A14脚测不到吗?

网友B:
一般来说1117发烫的 换了1117还是烫说明桥坏,直接换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下坏了这么多元件,,,

嗯    在垃圾场收来的    大部分都是这种   修好了也没销路呀

网友:
是啊  很容易虚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1117发烫的 换了1117还是烫说明桥坏,直接换新桥

我很幸运     桥没坏

网友:
意思重植株就好了嘛

网友:
  又学到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H61非常不稳定的你那2个问题都是小问题

网友(2016-06-25):
我记得有一次修联想h61的板子不触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是入门级的  没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