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可以看看 纠结

楼主(2016-05-21):
一台惠普显示器    来的时候说是   菜单键锁了   找度娘   未果 不过有人说   可能是因为受潮所致
于是乎   果断拆机    测量开关正常 线也正常    通电发现菜单键的电压被拉低   本来应该3.3V左右   测试为1.2左右    其他都正常    拆掉按键   用530清洗一下     装上  完美修复   不过为了防止返修   就与另外一个不太重要的键调换了位子     测试后    收钱   然后请求加分

另外前几天我还修到一个显示器      山寨的   然后是开机后2秒亮屏2秒黑屏   节奏感很强     我拆机没有发现有怀孕的电容   12和5V电压均正常    飞线引出12V接上一个高压板   然后故障消失本以为好了   谁知他过10分钟又出来调皮了    然后 准备换个驱动板试试然后因为时间比较晚了   所以没调货    第二天    我又通电试试    然后竟然好了     测试两天都没事    今天通知客户来取机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显示器维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现在维修都是以换代修了

网友A:
换没有维修的乐趣和成就感

网友:
第二台机器怕是没有真正找到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有的不稳定,第二台应该在查查,这样交给客户很可能返修

网友:
第二台供电正常的话就是程序的问题,山寨显示器更是这样

网友:
第二台会有返回的可能。

网友B:
不扣分算叔照顾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扣分算叔照顾你了

大叔   你也是够了    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叔   你也是够了    指点一下吧

你不指  叔怎么点?

网友:
新手没人怪你水平高低,但你维修的方法确实有问题。
第一个故障不知道你怎么清洗的?难道是拆开按键清洗按键内部的铜片吗?
如果没有配件,你干脆把MENU键拆掉就是了。

第二台根本就没修,你收费吗?

两台机器都会返修,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网友:
都是简单的故障,希望楼主多深入学习

网友:
是不是受潮用电吹风吹吹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没有维修的乐趣和成就感

没钱挣就更没乐趣了

网友:
开机多测试几天,跑跑。

网友:
这种要多测试啊 返修麻烦啊

网友:
电容不鼓包也有坏的,温度高可能就正常工作了。温度一低故障还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