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不开机故障1例

楼主(2016-05-21):
机型:G490  现像是不开机,插电池也不充电拔下电池,接上外接电源,电流0.0017,好低!大致判断为不过保隔。拆机接头没问题,公共点无电压,表笔打了下阻值,阻值正常。拆机前的判断是正确的,先来张图

量PQ302 的G极有19V,不正常,开始的时候一直去查下面几面几个控制极的信号,其实只是PQ301  这个MOS管的G极D极S极全部击穿了才导致的。
     另外修完后,关于这个BATT_OUT信,还没理解透,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
没怎么注意这个信号,不知道是不是反馈

网友:
貌似通病哦遇过几个了

网友:
好像遇到过哎当时还换了pq307走了些弯路

网友:
隔离不过是要量量管子有无击穿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